富士康945GC7MC C1不过 系统总线电压一个3.3V另外一个0V

楼主(2014-12-09):
C1不过 其他电压正常就是 系统总线电压一个3.3V另外一个0V 量对地阻值都对的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在南桥找排组

网友:
请问这个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A:
查内存的4个工作电压,当内存代码系统管理总线有一个电压低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4个工作电压,当内存代码系统管理总线有一个电压低是正常的。

老师、问一下,ALC662 后面没有声音,前置有声音,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C1是挡内存。  查内存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typeid%26typeid%3D4

网友:
追一下线路,有没有开路,或者是有转换管

网友:
我是来学习来的

网友:
查内存的4个工作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问一下,ALC662 后面没有声音,前置有声音,该如何检修。谢谢

是什么 主板,老主板可能是你的前置插头有问题,新主板要在软件中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 主板,老主板可能是你的前置插头有问题,新主板要在软件中设置。

双梅770   是前置OK   后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