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 S9819疑难的故障,有的画面显示正常,有的画面则图像闪烁跳动,不稳定.

楼主(2014-12-09):
一台饭店用机,故障现象是有的画面正常显示,有的画面则反复闪烁跳动,换了一整套电源+驱动板,正常,再单独更换驱动板,也正常,看来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型号是TSUM1PFR V1.2 6003050209,怀疑其程序问题,但是根本没法找到,于是更换驱动板上所有电容也无效,于是在TB上淘了一块相同的板,没想到回来以后故障依旧,真的是没办法了,难道买回来的驱动板也有问题吗?

附件是故障的视频,故障很奇特,还望修过此机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饭店用机,屏幕表面油污多吧?擦干净了也许会有奇迹!

网友:
液晶修得很少没什么经验,不好意思

网友:
这说明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电路的问题(类似现在见的很多)——因发生在主板上是极少见的。

网友:
嗯,补焊一下屏电路上的主芯片和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饭店用机,屏幕表面油污多吧?擦干净了也许会有奇迹!

我喜欢这个思路

网友:
屏电路吧!!!嘿嘿!我这么觉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逻辑板有问题,加焊下主芯片和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可是为什么换了一块其它类型的驱动板,就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检查屏电路逻辑板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