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TX650设备管理器显示叹号!

楼主(2014-12-09):
今天遇到一双敏GTX650,重装系统了,显卡驱动也重装了,设备管理器还是显示叹号!但是能显示型号,就是没有对应显示器的分辨率。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叹号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叹号驱动问题……

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360驱动大师都试了不行。

网友:
显卡驱动没打好。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 驱动不行吧。。换多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双敏显卡行不行啊

网友:
排除软件没问题 那就是GPU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有BIOS可以试着刷一个,上次修显卡BIOS资料刷错了也打不上驱动

网友:
如故bios没问题,那就是gpu内部问题了。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淘宝上的假 显卡,要用他们 的专用驱动。

网友:
确实,你看一下是不是可能是假卡,假卡要用专用驱动才行。。或者你找到原来的型号,刷回原来的真正身份。。。

网友:
估计是TB上面的刷卡,这个要用卖家提供的专用修改驱动,看看核心是不是GK107不就知道了,呵呵,我也不记得具体是不是GK107了,反正是GK10X

网友:
驱动没打上,还有种可能显卡是假的也许是9800gt9600 8600,用gtx650驱动自然就不行。

网友:
搞的翻新卡吧,驱动精妙和人生有的对翻新不行,要专用驱动

网友:
驱动 系统 显卡   就这几个问题    你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