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今天弄了这两件货色

楼主(2014-12-09):
今天天色转变得更晴朗,还是有些寒冷。20大洋捡了一只液晶,12V适配器供电。通电按开关或信号源键,功能乱套了,显示红绿黄来回变换……想必问题不大。折开看一看,检查后发现坏的地方实在不多,喇叭坏一只,后来因没有个头一个样大的才换两只都只个体大一丁点的,音质变得漂亮很多。另一个就是按键的问题了,这才是令人头疼的, 不知道是谁组装的货,面板的接口在键焊盘后面的,更换键时挡着了拔了接品一下,谁能料到此接品焊盘的脚断脱了几只,害得要用线弄了好久才处理好(看图)。
再看这一只,通电操作面板功能正常,数码管显示正常,上锅不加热,不报警,内部P……P。P响声。拆开后看到这种货( )。油尘一片,心都胀。去除线盘,通电还是P……P响,在正面没有发现情况。把主板反转过来,一下看见危情( ),补焊后稍整好放锅操作加热恢复正常。图中边上看见的一根线是他人修过处理的。

网友:
怎么都去废品站淘宝了?

网友A:
俺也有此僻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也有此僻好!

隔离有一收废品(纸皮与胶铁等)大伯,三步脚到了。今年几乎没有生意,闲坐几个月了,弄只回来玩一下。都不好意思发这种没水准的帖呢。现阶段努力学习本本与台式主板的维修,每天的时间里都放在这个论坛上,学习有好长时间了,不过还是没有接触过主板,想购一批3-7系列台式主板回来搞一搞了。不然无法检验学习的成果如何。(电磁炉是客户的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隔离有一收废品(纸皮与胶铁等)大伯,三步脚到了。今年几乎没有生意,闲坐几个月了,弄只回来玩一下。都 ...

废品中是有宝物的,看你识不识货了!还有机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中是有宝物的,看你识不识货了!还有机遇。

是呀     早几天有一只黑屏37寸的100块,不敢要,怕屏是坏的

网友C:
竟然没看出来第二个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竟然没看出来第二个是什么

什么第二个,指有风扇那一只吗?它是电磁炉拆开盖就这样了。想学习修电磁炉,可以送点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没看出来第二个是什么

电磁炉呀!并且是山塞版的。

网友:
20块赚了个大便宜

网友:
屏居然还是好的,不错

网友:
有时去破烂堆里巴拉巴拉会有意外收获的,收破烂的不懂也不当好东西,他们多数只关心有多少铁多少塑料,有时拿回家还得累得满头大汗的把收来的旧件暴力分解,好东西都拆坏了!咱们挑两样拿走他还省事儿了!比卖废品站还值钱!

网友D:
恭喜楼主赚大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赚大发啦

15寸本本的屏,一支灯管,弄了半小时,主要是面板的接口拔一下断几根焊盘,花时间整了。因是液晶电视了嘛,没人要到年底提回老家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第二个,指有风扇那一只吗?它是电磁炉拆开盖就这样了。想学习修电磁炉,可以送点资料给你

遇到不会修的总想研究研究    626394921@qq.com   谢谢lz

网友:
修的好全啊

网友:
前两天还修自己用的压力锅,气一上来就不加热了,饭夹生,把压力调节器更新后得一回饭熟又夹生,真够邪门。继而在气上来后测量限温器前端220V交流正常,后端为十几伏了,说明限温器性质下降。把中心的限温器进行更换。过程哪叫苦了,非常难地把叫140度250V10A的家伙拿下,装上一只160度的,试烧水沸腾相当猛,换回原压力调节器,试煮饭几次,米底焦黄米质过硬,每回适量顺时针调节压力器的锣钉,煮饭可以了。心里不想搞哪些,还是处理电脑的问题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不会修的总想研究研究       谢谢lz

注意查收,收到资料在这里回个信息

网友:
哈哈,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电磁炉是三角牌的 是吧 哈哈我手上也有一个 拆开的时候 好恶心 里面都是小强,也是不加热 烧东西 跳闸了 我修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检锅 最后送给我了 还在哪里呢 楼主 你是加焊了什么地方啊?我修的时候 一个二极管坏了 IGBT也坏了 我换好 但最后还是不检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