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插入电源适配还是显示电池供电

楼主(2014-12-09):
dell 1014 插入电源适配器还是显示电池供电
其实实际供电是由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池不耗电也不能充电

求大侠指点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首先确定适配器是好的,其次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查一下过保格了吗

网友:
可能是电池的总线有问题,你查一下看看。

网友A:
充电电路故障,ACIN识别到适配器了吗?

网友:
EC充放电芯片

网友:
查充放电路

网友:
进水机的话仔细看有没断线,查 适配器检测信号,换 充电芯片,EC。。。。

网友:
重点查ACIN信号

网友:
查一下 acin吧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个系统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适配器是否是好的的??

网友:
先软后硬 之前遇到一台换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适配器好的话,ACIN识别不到适配器了,,

网友:
怎么看acin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故障,ACIN识别到适配器了吗?

怎么看acin信号正不正常呢

网友:
怎么看acin信号正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好的话,ACIN识别不到适配器了,,

怎么看acin信号正不正常呢

网友:
查充放电,和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acin信号正不正常呢

查MAX8731  第2和第22脚电压
还有EC第71第8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