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6000-150T-ATOM 主板不显,不跑码,急呀

楼主(2014-12-09):
TPC6000-150T-ATOM 主板不显,不跑码,急呀

各部份电压正常,跟好板对比电压都正常,整板加热,也不跑,吹了南桥北桥和CPU,还是不显,

这板应该从哪入手呀.

网友:
电压正常,就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BIOS 刷过没  还有看看南桥,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BIOS刷了 要看看桥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板子爽啊。。不过这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按序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