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实战之海尔H222音箱

楼主(2014-12-09):
虽然今天的主角没多少维修价值,只是被人用旧的一套普通2.1音响,(专家级别的同仁可以直接跳过)但是我相信论坛的各位朋友们都饱含了对电脑维修的爱好、享受着对维修的乐趣!“过程”才最重要你们说不是嘛?

—————————————————————————————我是分割线————————————————————————————————

今天中午正在和表姐夫(专业木匠)商量把三楼装修下拿来当维修工作室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提着装着音箱的蛇皮袋进门就问:“老板会不会修音箱?”,回答么当然是:“我们是专业维修嘀~”(其实我经验并不是很多),简单问了下大致故障后(待机灯亮没声音)开了单,就先打发他走了。等忙完了试了一下:低音炮直接插音源(手机)可以发出低音,说明低音输出部分没问题,两个卫星音箱插低音炮一点都没声音,但直接插音源(手机)一个有声音、一个没声音!说明主板输出到卫星音箱部分有问题,搞清楚状况接然后就三两下地拆开来:

3.5mm的卫星音箱输出孔打了下表没电压,而且220V接入黑线端靠近输出孔的位置都有烧黑了

拿纸巾擦了一下直接铜箔都发亮了,跑线吧:经过了两个接地滤波电容就进了标着:YD 2025H的芯片

查一下原来是DIP16双列直插16脚塑料封装: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IC(实物上4、5脚和12、13脚接地各并到了同一个脚上)照着PDF

通电后查它的16脚:VCC(电源输入)、7、10脚的信号输入都正常,唯独3脚BOOT2(自举2)、15脚BOOT1和2、15脚输出没有电压,果断在料板上找了差不多的2025:

焊上接电后试机卫星音箱果然声音了,不过还只是响一个,前面用表测过音低炮上面的孔,通断没问题的啊,里面弹簧也没松,再插回低音炮压一压接头,两个小音箱断断续续就有了会儿!仔细看了看接头都有点歪了

只能换线了;一拖三的电视视频线刚好可以用上,把风枪调到100度用100%的风力,将松香热熔胶(颜色黄黄的和家里的透明白色热熔胶胶有点不一样有股松香味只能这样叫它)吹化过孔

穿过线后再将板上4针接插头用吸锡枪除掉,再把新的线一根根焊上去

新旧两根线颜色都不同,怕搞错了,焊之前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画个图!

接好后裸板上电试一下,宏亮的歌声一下子就来了!最后就是各种上螺丝,打胶......

话也说回来如果生意实在太忙肯定会向客户推销实惠的各式音响,当然小收个30-50的客户肯定也接受(已经告知暂时没来取),可能他新买一个未必现在这个用得好!

同仁们看我这么辛苦码贴就鼓励下来点分吧~要知道码贴比修修困难多了!

网友:
这故障还比较经典

网友A:
不忙时候搞点外块也是不错的?

网友:
分不多,支持下。我修都是换换电容,再复杂的觉得有点费劲且不够工钱。楼主写的很给力,要照楼主的修音响的功夫 基本音响都能修了

网友:
不错,音箱通长有电到,没有高音的,多数烧IC多

网友:
经验不错,这里输出孔相连电路应该是经过两个接地滤波电容连接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IC 2和15脚电压输出端的,3和14 BOOT信号引脚相连电容主要作用是起到自举升压作用提高2、15脚输出电压以达到立体声放大效果。

网友:
音响几乎没搞过...算是学习经验了 呵呵

网友B:
2025这IC听说音质很好的,LZ你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25这IC听说音质很好的,LZ你觉得?

用了这IC后的音质,对于百来块钱的音箱来说已经不错了!人家(Haier)毕竟也是有牌子的

网友:
钦佩楼主的电子基础功底,连家电都能搞定了。

网友:
没有接触过  以后应该会有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忙时候搞点外块也是不错的?

你说你们这些外快高手,就不知道闲的时候帮我看下我的电视盒子

网友:
楼主的备料还是相当齐全的   音响的都有哈  问一下你收了多钱

网友:
不忙时候搞点外块也是不错的

网友:
唉,修理不挣钱啊,还不如卖水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