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精品我不发,我敢说,修到这种程度,没有几个,看完你们就会明白!!!!!!!!

楼主(2014-12-09):
机器型号:acer 4741g
版号:09920-3 JE40-CP
故障:最初进水,不开机!!到我手里已经是三修了
第一修:不知道是哪位,进水比较严重,清理过,估计难修,就不修了,到我温州的同学那里!
第二修:我同学,换了几乎所有的供电IC,换EC,第一次上电网卡冒烟,拆掉网卡,上电,0.08A
安装U56,那么3V电感,电压跳动,拆掉U56,3V电感电压很稳定,无杂波,且电流能到0.38,无CPU供电,无独显供电!我同学拆掉所有的3D3V_S0,没有结果,维修没有思路,发给我!
我是第三修了,告诉你们我可以修亮机了,但是会显示LOGO,掉电,反复重启,不上内存不掉电,到了这里,我几乎崩溃,但是最后一个是运气好,,一个电阻,谁也想不到的一个10K开关上拉电阻腐蚀,导致,请大家看完,加分,我下面说详细过程和思路!
   正文开始:机器到我手之前一直有跟同学在聊这个机器,所以这机器到我手后,目测虽然发现很多地方被动过,但动过的地方焊接都比较良好,也处理得很干净。动的地方都是些供电芯片,转换管之类的,桥和显卡都没动。打各大电感及公共点对地值无明显异常。上电,结果如同学所说U56一装,3V电感的电压会跳动,电流0.08A.拆掉U56,3V电感电压很稳定,无杂波,且电流能到0.38,无CPU供电,无独显供电!

这是判定为3D3V_S0这个电压异常,我同样已经拆掉了所有的设备,那么我先烧鸡吧,说实话,这个很难烧,因为阻值正常,对于这样的,电流不大,我习惯,放在那里半个小时,果然有发现,有时电流突然有点增高,南桥已经有温度了,果断换南桥,更换南桥后装上U56电压已经不再被拉低了,且电流已经到1.1A电流指针表有摆动的迹象,上波测内存条排阻已有两次下拉波形。内外接都没有反应,感觉肯定是档显卡啦!测到电感L11无电压。更换U25后正常亮机!

更换U25后正常亮机,以为此板就这样可以收工了呢,可噩运就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机器套起来后,LOGO亮完立马掉电自动重启,如此反复,且强按开机键把主板强制关机后等待约5秒左右,机器会自动上电(备注:CMOS电池有3.2V的电压)看到这现象,感觉不好修了。先放一边!
  怎么办,维修到这里陷入了死胡同,没有办法,已经到这个地步,怎么也要修好吧,好吧,示波器的双通道要上场!由于当时没有拍摄,下面是几个参考的图片,大家可以参考!是正常的掉电波形,下面的资料来源于讯维论坛,不是我个人的知识!{{{{{可用 SLP_S3#分别与 RSMRST#   ALERT#   HWPG
PWROK  VRMPWRGD   作对比 比如 SLP_S3#与ALERT#,ALERT#先掉
电,说明掉电与温控有关,   可查温控电路,  如RSMRST#先掉,应查 3V
5V 待机,
一般都以 SLP_S3#为对比,用每个电源的 PG 信号与 SLP_S3#作对
比,哪个信先掉就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会用 SLP—S3#为标准呢?
因为正常的开机时序是先抬高 SLP_S5#  SLP—S4#  再抬高 SLP—
S3#,而正常的关机时序刚好和开机时序是相反的,是先关闭 SLP
—S3#,再关闭 SLP—S4#,SLP_S5#比如,用 SLP—S3#与 RSMRST#
作对比,如 RSMRST#先掉,那一般就是待机电压部分有问题或保
护隔离有问题,所控制的的电压,再依次关闭 SLP—S3#,再关闭

SLP—S4#  SLP_S5#所控制的电压}}}}}}}}

用双通道抓CPU供电和SLP信号的时候,是SLP信号先掉,可南桥已经换了,还有就是不能关机的问题,硬关等几秒钟之后它又自动上电了,网卡已经拆了。BIOS刷了N个!!
双通道也没有什么发现,怎么办,难道真要去干显卡,仔细想想强按开机键把主板强制关机后等待约5秒左右,机器会自动上电,那么再从头开始,测量一下开关信号KBC_PWRBTN#,这么测量,真有发现,才1V左右,测量电阻R85,实际测量无穷大,2脚电压1V多,1脚电压正常,果断换电阻,到此机器一切正常!

总结一下,这个机器,首先换腐蚀的IC,估计好几个,换EC  网卡,我换的,南桥,U25(RT8208),电阻R85
兄弟们,修机器很辛苦,这个机器来回折腾好几天,发帖不容易,还有考虑大家能看的明白,图文并茂,希望兄弟们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插,此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
老给力,赞一个,多多分享

网友:
先占个座,明天再细看。仔细依然是维修的不二要素

网友:
过程仔细,分析清楚,,,赞一个

网友:
艰苦维修,不容易啊,兄弟辛苦了

网友:
很给力,维修基础很不错,把借用的帖子链接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A:
我昨天一个HP 4411 ,+1.8VS上管Q1039烧了,板层糊,后级短..显卡挂,二个显存挂 .报价250块..客户也修...亮是亮了.今天还得试机...保佑我一切都好吧...

网友:
修的很深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不止一个故障点,坚持能修好就是财富,不坚持就永远没进步

网友:
做维修也得明察秋毫啊

网友B:
你这个烧机方法还不错:
“因为阻值正常,对于这样的,电流不大,我习惯,放在那里半个小时,”

网友:
各位版主也给点分啊,辛苦发帖不容易啊,谢谢给分的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一个HP 4411 ,+1.8VS上管Q1039烧了,板层糊,后级短..显卡挂,二个显存挂 .报价250块..客户也修...亮是 ...

放心吧,肯定是稳定的,大家对你有信心!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样能学到那么多知识的贴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图中SLP S3#信号电压波形可不可以判断机器为触发掉电保护故障呢?

网友:
掉电有规律吧。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可惜你写的关于对比掉电数据这方面我还看不懂,好羡慕能用示波器修机器的啊

网友:
能对一个三修的机器如此的耐心,真心的赞~~~我要有楼主的这样毅力,就不会有这么多料板了~!

网友C:
纠正一点。也是我曾经错误的地方
开机时序是SLP_S5#-->SLP_S4#-->SLP_S3#没错
关机时序是3个一起关闭。而不是一个个关。

网友:
好友营养的帖子启发很大啊

网友:
波波对比缩少故障范围,烧机慢火堡露出原形。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点。也是我曾经错误的地方
开机时序是SLP_S5#-->SLP_S4#-->SLP_S3#没错
关机时序是3个一起关闭。而 ...

这是文献资料呢  还是验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文献资料呢  还是验证的呢

我想这个 不管是有顺序 还是同时  结果都一样  就是 不能后掉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设备比较齐全,维修起来,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烧机方法还不错:
“因为阻值正常,对于这样的,电流不大,我习惯,放在那里半个小时,”

黄老师,既然说方法好,那就给学生点分吧!!!!!谢谢,老师!

网友:
楼主修得很有耐心,月饼老师作风一直这样很严谨。

网友:
  值得收藏    这东西

网友:
学习了。修的很成功。。还有就是观察一定要到位。月饼老师的图片也给力的很。

网友E:
是EC发给南桥和高低高跳变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E:
楼主连这个脚原先都没量一下吗

网友:
真的好给力的贴子,希望多多向楼主学习,过不几天我也得有波波机了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连这个脚原先都没量一下吗

兄弟,自动上电显示了,一般很少人再去测量这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EC发给南桥和高低高跳变信号有问题吗

是的!!!

网友:
不会吧,我手上也有这机子,也是上电掉电,双通抓也是slps-s3 先掉,换桥换EC还没有有好,都是亮机就掉,开关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太彻底了 赞

网友:
要是从一修开始你修可能头会大的。

网友F:
焦耳定律Q=I²Rt。电击法因为我们笔记本电压是固定的所以只能测出电阻变小(短路)的器件。你放那里烧只不过是芯片本身的发热量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焦耳定律Q=I²Rt。电击法因为我们笔记本电压是固定的所以只能测出电阻变小(短路)的器件。你放那里烧 ...

南桥不良,短路,拉低3DS0!!!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看的明白

网友:
好厉害 佩服楼主的毅力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最后的故障最难了~~~呵呵~~~楼主果然厉害

网友:
楼主:南桥微短还是南桥坏??修好后是否打值比对过???

网友:
修到这种程度真的很赞!

网友:
这个真是要拜读了

网友:
真要好好地顶起来

网友H:
过程是坎坷的,结果是美好的
1V左右的开关信号也是有可能被识别成低-高的上电信号,也就是自动就开机了,再然后又被识别成关机信号,如此的循环,多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梓林1
是的,分析的非常不错!
详情

网友:
楼主维修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修的 不错 U56 是网卡芯片嘛 !

网友:
看的都繁琐,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修到楼主这样的成度,已经是大师了

网友:
这个LOGO重启关机,大部分都是开机电路有动作,造成机器认为在强制关机。

网友:
看完了 楼主修的很好 思路也不错 值得我们小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不良,短路,拉低3DS0!!!
如果是短路I平方的热量,2秒钟就烫手了。人体45度就觉得烫了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我就能加5分,都给你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楼主好样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呀,  烧鸡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程是坎坷的,结果是美好的
1V左右的开关信号也是有可能被识别成低-高的上电信号,也就是自动就开机了, ...

是的,分析的非常不错!

网友:
不愧为大师啊!!!抓波高手啊,好羡慕啊!!!半个小时烧鸡大发不错啊……

网友:
烧机方法还不错:' ,,,,学习了。还是学员,不会修,楼主你这思路比较清晰,。致敬

网友:
居然愿意修,仅这一点,楼主就是维修人员中的模范
顶起

网友:
同行们一个比一个厉害  我也要加紧学习呀要不要落后了

网友:
如果三修机上面粘满了焊膏,我直接不修了,不过在这里又学了一招,烧鸡法,半小时,以前我就是阻值没有异常烧一下烧不出来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啊,3修旧这样给你没了啊

网友:
  没显卡供电  没差芯片条件? 直接就换了?     遇到反复掉电重启的机器 我都会先查开关键或者把开关键拿掉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厉害的   示波器用的风生水起。  加分给你  赞赞赞!

网友:
很细心  电阻腐蚀那里应该看得出来吧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给力,示波器用的也很好,佩服

网友:
这方面的维修思路都是精品阿,谢谢楼主分享好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很给力     能用双通道测掉电     说明楼主修板的时序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对一个三修的机器如此的耐心,真心的赞

网友:
LZ修这板精神可嘉,但是经验来讲还要加强!!首先掉电的顺序不能按关机的顺序来理解!!具体要看哪个信号引起的掉电和机器的设计,打个比方,有些机器温控引起的掉电和HWPG类的掉电顺序肯定是不一样的!
再有,掉电重启也要分很多种!!也有很多排查手段,,但是pwrbtn引起的还是很好排查的!!!有的机器pwrbtn不正常会掉电重启,但有的就直接掉电不重启了!~~!这个有经验很好排查!希望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顶 ~

网友:
功底不错 我要何时才能学到这种地步呀

网友:
果然是精品。

网友:
比较细致,思路和步骤清晰!

网友I:
正常的关机顺序不是先关掉CPU电压然后SLP_S3再掉吗,求解释一下。

网友:
膜拜啊,修机修到这程度,想说一声,厉害啊!要是修到这么复杂的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加分吧,一天就这么多

网友:
没想到贴子里面还有惊喜  对于进水3修机 怎么说呢  心情好就会继续坚持 修到烦躁时估计就会多一个料版了

网友:
加分  最重要是学写了

网友:
有耐心,要是我肯定修不好

网友:
维修精神可嘉,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技术   也要学习楼主的毅力   膜拜   希望能有这么一天

网友:
厉害啊大哥  三修的机器很难搞的

网友:
修机辛苦 请同行不要降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正常的关机顺序不是先关掉CPU电压然后SLP_S3再掉吗,求解释一下。

看月饼老师的解释!!很详细,在前面

网友:
BKC_PWRBIT#处于低电平,就相当于按开关,所以自动开机,

网友:
LZ这机器虽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但也还是非常细心才能修好的,我修机器遇到比较难的就是尽量多花时间在上面,赶时间的难机或者多修机一般都不修,基本上修好的可能性还是大了很多,当然运气还是占了很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月饼老师的解释!!很详细,在前面

我知道S3\4\5是一起掉的,我想知道是不是先掉CPU电压和S3哪个先掉,正常的话。

网友:
那么再从头开始,不错你

网友:
是EC给南桥的高低高跳变信号电压偏低吗

网友:
真心不错,,,修的很曲折。   一个小腐蚀电阻难找啊,,维修路难走啊,,,努力哈

网友:
很好,掉电思路很好,烧鸡方法不错

网友:
   分析 的挺好的

网友:
收藏了,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是啊挺辛苦的 顶上去

网友:
好的帖子啊  GOOD

网友:
牛B,第三手了,还能耐心

网友J:
修得不错,标题起得太大了点。。。自动开机当然是和触发电路和网络唤醒有直接关系。。。几修不重要,要看前面的人有没有搞破坏和进水的损坏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得不错,标题起得太大了点。。。自动开机当然是和触发电路和网络唤醒有直接关系。。。几修不重要,要看前 ...

哈哈,招揽生意,赚点分!!!吸引人的!

网友:
我烧机也是这样,放着那里,慢慢升温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如此妙用!

网友:
精彩维修,坚持就有希望啊

网友:
维修就怕多点故障,这可是考验维修者的耐心和能力

网友:
们佩服你的坚持,维修人就应该这么做,哈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饼哥的文献厉害 嘿嘿

网友:
分析地太好了,思路清晰

网友:
小伙子,你真棒!

网友:
好帖,维修过程挺曲折的,不过也是给我们这些新手提供经验了

网友:
阻值正常   电流不正常要怎么烧鸡呢  求详细教程

网友:
谢谢楼主,好心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点。也是我曾经错误的地方
开机时序是SLP_S5#-->SLP_S4#-->SLP_S3#没错
关机时序是3个一起关闭。而 ...

饼哥就是牛!威武

网友:
能维修到这种程度,高手 啊

网友:
这位仁兄的技术相当的牛啊!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点。也是我曾经错误的地方
开机时序是SLP_S5#-->SLP_S4#-->SLP_S3#没错
关机时序是3个一起关闭。而 ...

这种时序的测量,也只有当初在工程的时候测测,真正出来做维修了。就在也没有实地测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