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IBMT42暗屏故障

楼主(2014-12-10):
      顾客新拿来的一台IBMT42这样的老机子,顾客说不亮机,我马上把电源机调成16V多点按开机键开机,机器开机灯、硬盘灯都正常亮,电源机的电流也上到1点几安,判别机子应该是正常可以开机的,只是屏幕没有显示而已,可能是暗屏,立马拿手机打开手电,在开机的情况上照屏幕,隐约看到了IBM的LOGO,确定了机子有显暗屏而已;
       关机并立马把显示屏拆了,拿点灯管的东东点了一下灯管,灯管发红,看来机子太老了,灯管都老化了只能更换了!小心翼翼的把屏拆开,把灯管弄出来,找新灯管换上,夹好反光板,放进支架里,上螺丝,粘锡纸!搞了半个小时终于把唯一的一条新灯管换好,用点灯管的东西测试了正常,满心欢喜的把屏幕上到架子上,接好高压板,插电开机,故障依旧!
      看来问题不只是灯管的事哦!其他地方都有问题,首先怀疑高压板,可T42的高压板的原器件是向里的,不好测了,这可怎么办?怎么样判定高压板的好坏呢?这时候没辙了!就把机子丢一边了!!就去外面转悠了一圈!
     走着!走着就在想:既然高压板是有问题的,那我就干脆不用它原来的高压板,我找条代用的高压板装上去就可以了!只要我把供电(VIN)、地脚(GND)、开始信号(ON)、调节信号(ADJ)这四个信号找出来焊接到代用板的相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一有这个想法立马跑回店了,拿机子马上准备要改,可这时候问题又出来了,T42的高压板接口很特别,它是两个凸凹的接口件对接在一起工作的,一对接上就很难用表笔来测量,这可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不接高压板直接测接口,这样我很快就找到了供电(VIN)、地脚(GND)、开始信号(ON)、调节信号(ADJ)这四个信号的脚位,用表测得供电(VIN)的电压有16V、开始信号(ON)电压3.3V、调节信号有跳变3.3V、电压都正常
      接着我在高压板对应的位置焊出四条线并接到代用高压板的相应位置,搞完这个后,检查有没有焊接错误、连线正不正确、有没有短路,都正常后截屏,插电开机!这样应该修好了吧!
      可没想到,机子真不给力,故障依旧!这下傻眼了,马上用表测代用高压板的四个信号脚,居然供电(VIN)电压变成了3.3V,开启信号、调节信号都成0V了!不对呀!不可能这样了!我就想会不会是我没把原来的高压板断开而拉底了,看来要把这张高压板给剪了只保留接头和那四个信号输出脚了,这样就肯定不会被拉低了!立马拿剪刀准备开剪了,突然心软了!觉得这么好的板又有指示灯的不应该就这样剪掉的,应该还有其他方法断开它了!就又把原来的高压板拿来观察了一下,这次发现了一个好原器件保险电阻,它就连接着高压板主供电的位置,把它拿开接头输出的主供电就与原来的高压板彻底断开了,主供电也就不可能再被原来的高压板拉低了,烙铁伺候它,一秒搞定,
      再接电开机,问题还是依旧!!供电(VIN)依旧是3.3,其余两个信号没电压,看来问题不是出现在这边了应该是主板那边显示屏主供电的问题了!,这时候旁边的同事跟我说,他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问题是出在主板屏线接口边上一个向屏供电的控制管上,管子老化使得它的供电的功率不足,在没有负载的时候是正确电压,一接负载就不够力,电压也拉低了,他教我直接用根线把那个管子短接让电流直接通过,经过这样弄之后,屏幕正常显示了,我接着又把代用高压条拆了,把原来的高压条还原,接电测试也正常了!至此,终于找到了故障点,也保住了那条做工良好的高压条!!
       以上所述有点啰嗦,望各位大哥海涵,通过这台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维修要尽量按原样修复,随意更换、替换原器件不是维修之道,维修要有耐心、灵活变通!小弟愚见,各位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