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电脑没有声音

楼主(2014-12-10):
笔记本
电脑声卡驱动可以安装,就是没有声音,接耳机也没有声音,x201i,独立声卡板那种,也换了一个声卡板,还是不行,问一下大家,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音频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估计得换声卡芯片了

网友:
(独立声卡板那种)就换那片板,要修就是那主芯片坏。

网友:
先排查接口 在动芯片

网友:
要换声卡芯片了,不然换USB声卡。

网友:
外接USB声卡试试看吧……

网友:
外接USB声卡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经济实惠!

网友:
请查一下声卡的中断分配信号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