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xp跑00

楼主(2014-12-10):
一台方正的机子 主板是G31MXP跑00,主板所有供电都有,主板就是不跑马,发现主板没有复位。有高手修过吗求指点

网友A:
你说的话不是后语不搭前言嘛。按时序测一时,如真是没有复位,就要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某个设备(芯片)无复位了。

网友B:
压下CPU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下CPU座看看

压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话不是后语不搭前言嘛。按时序测一时,如真是没有复位,就要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某个设备(芯片)无复 ...

是全板没有复位

网友C:
IO  RSTIN 脚,跳高。  板上有没有3.3V  如果板上有,那么故障在IO 或者 其他[COM口,声卡等]

如果板上没有3.3 故障在南桥。

网友:
看时钟正常不  换掉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  RSTIN 脚,跳高。  板上有没有3.3V  如果板上有,那么故障在IO 或者 其他[COM口,声卡等]

如果板上 ...

有3.3V的电压

网友:
全板无复位查桥条件

网友:
一看就是CPU没工作%

网友:
拆COM
拆声卡
拆网卡

网友:
说句真心话  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无从下手!!!跑00的原因太多了 !!!

网友:
看看cpu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跑00先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