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ostro260 主板每天只能开一次求大神给维修方案

楼主(2014-12-10):
主板是H61的板号是MIH61R MB10097-148,测试能N多次都是每天只能开一次,BIOS也刷拉就是不行求解

主板没有大的异样,也看啦没有电容坏,电压都有,,~~~~~~~~~~~

网友:
不开机时,你要观查和测量一下呀,一句不开机,,,太难回答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小白就是懒

网友:
这个主板 问题多多的 不好修是肯定的 网上也没资料的 好像只有 BIOS是8M的 再就没有了 我换过好几块板子 原因是不开机的

网友:
这么奇怪,每天只能开一次机。

网友:
不正常时,测量一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请问开一次后再开是什么 故障现象?

网友:
换时钟管理蕊片。 我上次也碰到这种情况。

第一次开机正常,

再开第二次就不行。一定得关电断电几分钟,再次才能开机。

试试吧。 好了加点分给我吧

网友:
不亮时各大供电正常不?有复位嘛?    这个还是按时序查吧,有时好有时不好。 试试压桥,刷BIOS,裸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