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没有声音

楼主(2014-12-10):
ALC662的芯片,驱动正常。酷狗也能放歌,就是接音箱和耳机没有声音。已排除耳机和音箱问题,难道是声卡本身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啊 声卡工作了内放好使 说明声卡外接口电路有问题查一查接口外围电路电阻电容啥的

网友:
声卡基本坏了,换吧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查时序 如果供电正常就 换个插口 再换声卡 就得这样搞 不然机会就渺茫啦

网友:
芯片坏了,换662吧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声卡功放的问题吧,驱动都打好了,还可以放酷狗……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以前帮人地装系统时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记得处理哪里就好——把驱动升级一下,再到音频管理器里看一看。要是检查主板硬件的问题,想必收获不到效果的

网友:
芯片的问题大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今天碰到了一个asus d452c的本,触摸板不管用,进pe做系统都不管用,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驱动的事,可能是硬件的事

网友:
先排除系统里有声音设置中高级设置模式是否设置正确,然后再换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