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档LOGO后一段时间后,进系统卡死

楼主(2014-12-10):
一台三星笔记本档LOGO一小段时间后,进系统卡死,初步判断硬盘问题,拆下看是三星的硬盘,用MHDD检测没有发现坏道,换自己的硬盘上去,一切正常,说明还是硬盘问题,怀疑是分区表或SMAT有问题,用低格软件低格下,还是装系统卡死,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难道是固件坏了吗

网友:
那就是硬盘坏了呗

网友A:
硬盘没有数据要恢复的话,那就换吧,就是修好了,估计也会很快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有数据要恢复的话,那就换吧,就是修好了,估计也会很快出问题

主要想搞明白,这是什么原因的故障额

网友:
慢一般是有逻辑坏道吧……可以分区的时候去掉不用它就行

网友B:
做一下复位SMART表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硬盘有严重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复位SMART表试试。

求教大神,用专业低格软件低格是不是SMART表他就自动复位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大神,用专业低格软件低格是不是SMART表他就自动复位了呢,谢谢

不会,还是需要操作复位SMART菜单。

网友:
我的记得也有一块故障和你的差不多,wd250G的有空翻出来看看

网友:
不会修,就换一块,三星不太好搞

网友:
三星硬盘的烂磁头,呵呵,硬盘要是测试没问题就装其他机器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