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5A 不触发

楼主(2014-12-10):
今天接了台  清华同方  锋锐K45A本  不触发   打开看  无3V 5V 待机   3v  5v  也无短路   待机芯片是8744ae  于是 量了下 这芯片的工作条件   VIN  有    LOD5线性也有  ON3  ON5 也有 4.2v     我就买了个8744AE  换了   还是无3V  5V 待机    纳闷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大家帮个忙  ON3  ON5 图纸上有2路来供  一路是lod5  还一路是DCIN

网友:
打开看  无3V 5V 待机   3v  5v  也无短路   待机芯片是8744ae  于是 量了下 这芯片的工作条件   VIN  有    LOD5线性也有  ON3  ON5 也有 4.2v     我就买了个8744AE  换了   还是无3V  5V 待机    纳闷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大家帮个忙  ON3  ON5 图纸上有2路来供  一路是lod5  还一路是D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