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垃圾货 开机不触发,花屏等一系列故障维修

楼主(2014-12-10):
               最近修到几个华硕本子壳子的型号是x84h  版号:K43LY
  先说第一个故障 ,开机不触发有电压但就是不触发一般大家都会想到先刷个BIOS 。我也是一样的,咱们简单说维修过程不说了就说故障点  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前提没摔过 进水什么的)去掉主板小电池自动上电开机触发,可安上后又没反应的情况可以观摩一下下。。
    问题在主板左右按键的左键 上面一点点有两个并联的小电阻一个100K 那另一个就是故障的先要看看是不是它确定是它坏了比如说用线给他连一下要不是也没什么关系。要是的话那就直接触发开机了。第二就是在南桥的傍边有两个2级管也是并联的还加了个上拉电阻。这个需要量下电压只要是第一个小管子的电压不对劲就去掉把上拉电阻和第二条管子的一端连起来就ok(具体怎么找那就只要点位图了)
     还有这么个故障就是花屏 ,有的人在说是显卡的事,有的说是显存的事,说的反正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中显存坏的花屏这个本还是比叫常见的这个基地收下还是能找到的只要吧坏的换掉就OK但是这么多颗就不好搞了(反正我不会去一颗一颗的搞)要是花的不太厉害就做win7系统看看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现象了那还有就是BIOS的程序不匹配要是   花的厉害就交换板子吧

网友A:
对了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不好意思各位

网友B:
上次修了一个X84H的板,故障是插电源就花屏死机,单用电池就正常也能跑鲁大帅,换了个显卡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了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不好意思各位

图片可以打开截图保存再上传,限制在300KB以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可以打开截图保存再上传,限制在300KB以内即可

好的下次一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了一个X84H的板,故障是插电源就花屏死机,单用电池就正常也能跑鲁大帅,换了个显卡好了。。。。

是的  是显卡问题  不过我和你的一样为什么我的新显卡换了就不机了那 我都换了两个全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了一个X84H的板,故障是插电源就花屏死机,单用电池就正常也能跑鲁大帅,换了个显卡好了。。。。

把你机子的BIOS 给我共享下 论坛下载的都是好多部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机子的BIOS 给我共享下 论坛下载的都是好多部能用的

取走了啊,已经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是显卡问题  不过我和你的一样为什么我的新显卡换了就不机了那 我都换了两个全新的

显卡 是216-0809000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走了啊,已经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