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愁死我了

楼主(2014-12-10):
一开始是没有CPU供电  换了一个供电芯片好点了 放了一晚上明天就不触发了。 现在是系统供电芯片没有主供电 电阻的后级5.7V。这几个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谁能给我这个菜鸟解释解释啊

网友:
              路过看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搜下这个关键词,论坛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搜下这个关键词,论坛里有

好的  谢谢

网友B:
先测量B+有没有短路,然后就去查B+的输出。很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B+有没有短路,然后就去查B+的输出。很好查的。

我是菜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B+有没有短路,然后就去查B+的输出。很好查的。

B+公共点短路。。

网友:
公共点电压拉低了,有短路,仁宝的图。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C:
烧鸡可以长时间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可以长时间烧么?

最好不要长时间

网友:
是不是芯片装得不好,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块

网友:
这样看是保隔有问题,可能是短路了,那四个电阻只要保证不坏就当一个250欧的电阻没什么区别的。保隔正常的话,B+是能测到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要查图纸才能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点火回路

网友:
保护隔离, 或后级短路保护,

网友:
公共端短路,烧鸡试试

网友:
直接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再者是不是断线

网友:
我遇到一台二修机,被拆了U电源芯片,6个MOS与2个钽电容短路。将其换完补上U电源芯片,无3,5V待机电压。将其全拆下来又有了3,5V。还没搞明白什么原因(换后无短路情况)。

网友:
如果 B+短路 用断路法 这种仁宝的板子修起来就是方便, 在每路pwm大供电之前 都会设置 短路电感 你把每一路逐个拆除看看是哪一个 pwm 模块短路。

网友:
受到保护了。。

网友:
很明显B+有短路,烧鸡大法吧。

网友:
先断开待机蕊片的主供电 看是不是它拉低了B+电压

网友:
检查仁宝的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没看下隔离保护电路 后继就是B+ 强烈建议去讯维买本书看看 里面详细讲解了各种保护隔离和代号名词

网友:
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看月饼哥的视屏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