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分享小米1、1S花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4-12-10):
这是自己维修花屏故障,直接拆掉控制管,然后飞线就OK了。大家记着旁边还有个显示屏的排阻可以飞线的就是左边的飞到右边的!注意别把飞的线搭在一起,也别接到中间的地上,焊工稍微好点。

显示花屏,先换块显示屏试试,进水容易腐蚀显示座显示屏主板座都,不行的话按我说的试,再不行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图标识的不清楚……我眼拙了

网友:
图小了,看不清楚飞线

网友:
飞线在哪?应该用放大镜放大然后再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