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12-10):
三星笔记本放置半年没用 充不进电了。拆机后摸主板上CJ=CH SOV  这个芯片烫手(是不是这个坏了) ,新手不懂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一般不充电电池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

抠了电池不能开机啊

网友:
保护隔离  有问题 开一下保护隔离那几个貌似管

网友:
电池时间太长了

网友C:
你这不是不充电   是适配器的电压就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不充电   是适配器的电压就没过去

恩 就是啊

网友:
充电电路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
既然取下电池不能开机了,插上电池可以开机。那就先看保护隔离那块的问题

网友:
到底是充不进电呢 还是开不了机呢

网友:
先找一个好的电池来试试看  不行的话就量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抠了电池不能开机啊

我是说电池,不是电子呀

网友:
LZ表达清楚点啊

网友:
把那个芯片换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35V待机的 用51125代换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呗!在查下条件

网友:
明显是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坏不坏查条件

网友:
保护隔离管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