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R52掉电,望大家给点维修思路,我新手来的

楼主(2014-12-10):
手上有台IBMR52的机子,插上本机的屏开机,很快就掉了,隔离保护的电压也没了,要重新拔插电源才可以触发。如果不插屏开机,可触发,外接有显示,且不会掉电。望高人指点!给点思路吧!

网友:
顺带传个图纸,有需要的共同探讨研究

IBM R52.pdf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暂且不发言 观望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屏在别的机子试可以点亮,屏是没问题的,拆其他的机子的屏到本机试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望同行的兄弟指教

网友A:
可能是屏那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那边的问题

屏在别的机子正常,别的机子的屏装在本机子触发之后故障依旧一样

网友:
屏,屏线,均有可能

网友:
可是我是拿另一台机的ab壳的整个显示器换过来的,连同屏线啥的

网友:
而且在修机子的屏换到另一台可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在别的机子正常,别的机子的屏装在本机子触发之后故障依旧一样

屏线换过吗

网友:
查屏的供电还有数据

网友:
最后是屏供电问题,一个师傅叫我把屏3.3v供电管短接,屏亮了,但是待机电流大了

网友:
亮了,师傅说不管了就那样可以了。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啊!有点奇怪,为什么会保护呢?
导致无法触发!要插拔电源才可呢!?

网友:
怀疑屏线破皮引起19V短路保护了。

网友:
把蓝牙取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