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 主板反复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4-12-10):
试了不上CPU就不会转一下停一下,上了CPU就会,CPU是好 的,加焊北桥,搞掉时种,网卡,北桥,依然一样。应该是CPU供电那块出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主板风扇转速是智能控制的,不热是不转的

网友:
电脑正常使用,就不用管它

网友:
请查一下CPU供电的管子和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好像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CPU那几个管子的波形。看看有问题不

网友:
有波波打一下CPU供电的波形,没有的话把滤波和上下管换掉看看

网友:
可以当作不跑吗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