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m5010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4-12-10):
dell笔记本m5010开机报警7声  如何解决

网友:
加焊或重做北桥

网友A:
这是蜂鸣器报警,7声是处理器异常,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蜂鸣器报警,7声是处理器异常,可能是cpu坏了

是重复的7声报警

网友B: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还在检测中

网友:
换北桥。 0752001

网友:
这些都是芯片组虚焊要么是屏线松

网友:
重做北桥吧

网友:
这类帖子大把,你搜搜看

网友:
加焊北桥  前天才修了一台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加han北桥能亮屏了

网友:
这机器,要么显卡要么北乔

网友:
这种机器通病北桥啊

网友:
感觉AMD的机器要么CPU坏,要么桥虚焊,要么显卡虚焊,真多。

网友:
北桥,显卡已加焊了,CPU也换了,内存也换了,还是7声响,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可是用几天就不行,最终解决办法是重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