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飞线修复 oppo 手机充电异常的故障

楼主(2014-12-10):
接到一台OPPO x909T,是因为充电异常导致的温度过低,经过换电池或加焊电池脚无果的,用万用表测下图中的飞线点是否相通,不通直接飞线。

网友:
温控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个VIVO  X3T的手机也是这样,求指导。。。。。。。。。。

网友:
这个根线是往上走的,下面的点是电池座那里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