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不断闪屏重启关机维修

楼主(2014-12-10):
今天刚上班。一同行拿来一台联想机子。
上图

型号是L17AB。
通电能显示。一下子就断电。重启出现LOGO又断电。如此。。。
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首先判断故障。电源板或者灯管。
拆开机子一看。原来是改过通用高压条的。

嗯嗯。这样高压条也有嫌疑。不管先。
先测4条灯管先。

电流正常。灯管排除。
更换2灯高压条。
结果还是一样。排除高压条。
看了看电源板220V口有点虚焊。就高压部分。整流到大电容。线圈。一路加焊。
通电。还是没变化。
这时候就考虑到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了或者驱动板虚焊或者腐蚀断线。
刚想拆机就想到开关键没有排除。
回头想想这样的情况跟开关键软击穿很像。
所以立即就干。
通电。开机显示。立刻就把开关键拔掉。
测试了2分钟。竟然没问题。
哟西。凶手找到了。就是电源开关键的问题。
果断。全部拆掉。加焊。永绝后患。
结果此机修复。
发这个帖子呢。主要是因为好几个月没发过帖子了。今天想了想就发一下。刚好有个这个维修例子。
这个机子的维修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主要是写给一些新手,小白们的一个维修思路。故障定位。
也许有很多人。一接到这个机子就一下子就能判断到是开关键的问题。
但是对于我。我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步步排除。灯管,高压条,虚焊,然后到开关键。
假如这次不是开关键的问题就要研究电源板,驱动板了,又甚至于逻辑版(当然,逻辑版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已经段断过屏线侧过了,O(∩_∩)O)
其实呢,发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最近很忙,下载主板图纸点位图,bios用了好多下载分了,10分,5分的。看着都心疼。求各位师兄,师弟赏点分鼓励鼓励。大庆清早起来。拍照,码字也不容易哇。就想混点下载分。浮下头。
最后上个亮机图
感谢阅读。

网友A:
看我,我给你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我给你加分吧

嘿嘿。感谢拉。大家多交流、

网友:
小按键导致的大问题

网友:
胆大心细啊

网友:
按键坏了,引起这样的故障 我修过

网友:
想问一下,要是键盘还不好!!!你再干哪里?

网友:
这种按键出问题的很多呢

网友:
三星显示器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刚学显示器 还真是没想到过按键

网友:
按照一定的顺序没错,但你的顺序有问题,应该按照从简到难的顺序,拔掉按键板或是测开关两端电压无疑是最简单的

网友:
这个都通病了。很多坏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