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故障档显卡

楼主(2014-12-10):
前两天修一台DELL N4050   过内存不亮机,测内存供电齐全。复位, 时钟全正常。  飞诊断卡跑马 过内寸档A0。  换显卡无果。放了两天手上活不多了,  再修以下,测屏线对地阻值  测到LVDS_DDC_DATA_R对地阻值只有162欧。拆HM67 测 阻值11.5K     。  换桥后亮机。

网友:
就想问问大家HM65 桥LVDS模块出问题为什么会引起挡显卡

网友:
HM67可以拆显卡可以点亮

网友A:
先简单的在干桥!!!楼主你那个跑马卡怎么用啊?

网友:
楼主,你这标题好像不一样哦,怎么说LENOVO N4050啊,LENOVO好像没有出这个型号的机哦

网友:
貌似是这个桥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的在干桥!!!楼主你那个跑马卡怎么用啊?

就简单的MINI红色的跑马卡,飞LPC总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简单的MINI红色的跑马卡,飞LPC总线就可以。

不管哪个主板都可以用吗???还有那跑的代码都是固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