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7桥经典故障 修DELL N4050

楼主(2014-12-10):
就想讨论一下HM67桥LVDS模块出问题为什么会档显卡不过。

前两天修N4050,档A0。现在显卡归CPU管理,HM67桥通过FDI总线负责 信号的显示部分。所以一直以为是显卡问题。
今天测屏线接口阻值,发现LVDS_DDC_DATA_R,对地162欧阻值偏低。(比较LVDS_DDC_CLK_R阻值得出)。
换HM67桥机器后亮机。

网友:
这个有测出来 好办一点

网友:
应该是桥内部显示模块短路了吧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上次修的ACER 4750G就是这样,有背光不亮没字,换了个HM65有字但是暗屏,接着又换一个就OK了,上一家也是在猛搞显卡。

网友:
换南桥好了?

网友:
换桥 好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桥坏会档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上次修的ACER 4750G就是这样,有背光不亮没字,换了个HM65有字但是暗屏,接着又换一个 ...

换了一个新显卡 还是老样子,当时活多就放一边了。今天刚修出来

网友:
多谢分享   下次修到了  留意下

网友:
有的量阻值量不出来

网友:
谢谢LZ分享。。。碰到注意

网友:
你的机是完全不亮吗?
有不有暗屏的现象?

网友:
楼主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