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显示后黑屏(不是暗屏)

楼主(2014-12-10):
显卡板是新的,不过这块主板不是原来此机器的主板。这块主板是从别的机器上拆过来的(但确定是好的)。我想问的,是不是这个显卡板和这块主板存在兼容问题(因为它不是以前的主板,可能型号不同)。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但显示后十几秒就黑屏了(没装硬盘,所以不是驱动问题)。外接一样。电流还有,所以不是掉电。希望老师指点下

网友:
一般情况,我们换了华硕这种显卡,都是要换BIOS的,

网友:
BIOS可以尝试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