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7100听筒送话无声案例

楼主(2014-12-10):
一台三星N7100手机故障是通话听筒和送话无声,铃声是正常的,用微信是可以送话的,拆机检查是没有入水,也没有摔过。检查听筒送话器都是好的,通话时戴耳机也没声音,怀疑是进入了耳机模式造成的于是先测量了一下听筒到音频的线路都是好的便把音频加焊了,装主板一试好了,就装上后壳和上好螺丝。
装好之后,再试又没声音了,取出主板再查转换IC一般补焊即可,不行更换OK。

两幅图可同参考。

网友:
在普遍缺乏手机图纸的情况下 ,楼主的维修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手机维修果真是一吹二焊三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