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通电自动上电,有时不开机,BIOS设置不保存

楼主(2014-12-10):
联想L-A690  通电自动上电,有时不开机,BIOS设置不保存。biso电池 换过,清BIOS无果,无奈花钱买BIOS,刷完就亮了。

   联想 L-A690

网友A:
楼主是一体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一体机吗?

是一体机: 家悦H2500

网友:
一体机很难搞。

网友:
这bios  网上找不到?需要买???

网友:
       试过了   还是保存不了  提示电量过低   但电池是有3V电压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5-03-13):
这板子我有3片 其中2片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期待答案

网友(2015-04-13):
我的是一样的问题,但我下载了你的BIOS结果一样...是CPU的问题,但这颗CPU在其他主板上能点亮,奇怪了

网友:
有些就是不好找~

网友(2015-06-10):
我的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8-06):
买了BIOS修好,不算亏

网友:
正要遇到,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7-08-04):
这主板好老了,换了三根内存不行,买了块全新的,还是不行,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