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我怎么检修挡00主板

楼主(2014-12-10):
一般跑骂00怎么修?

网友:
00?是不跑码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A:
一招会走遍天下: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招会走遍天下:换板

这个真是个绝技

网友:
实地或远程学习再说这个问题……

网友:
跑00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招会走遍天下:换板

这个真是又快又好

网友:
不跑码怎么维修,你问谁都讲不出来。

网友:
就按不跑码维修嘛

网友B:
绝招:1、换板;2、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招:1、换板;2、换人。

换板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