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1R4开机不显示可以听到近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4-12-10):
这机子是LED的,升压高压板输入是18V,输出也是18V正常吗。LED的也没什么东西试,LDY-W02X升压板型号,大家帮帮忙,急

网友:
这机子有谁修过,有什么通病,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就是屏幕不亮

网友A:
高压条看看是好的吗?

网友B:
换个通用的升压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看看是好的吗?

电压输入是18V,输出也是18V不懂正常吗,平时显示器是24V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看看是好的吗?

输入是18V,输出也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用的升压条试下

这种LED比较特别有12条线手上只有10线的高压板,这种LED一接错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