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屏幕泛红,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楼主(2014-12-10):
开始时是切换到独显黑屏,只能用集显,后来换了块板后,只要开机,不管是进BIOS还是PE都会出现屏幕泛红关机,之后换了三四块板和一根屏线、一块固态硬盘(双硬盘,把原装32G换成了东芝64G)都一毛样。现在除了CPU和屏幕没换,大件基本都换了一遍,求大神解救

哈哈。。。终于不会自动关机了。。。正在测试是哪个零件有问题。。。屏幕泛红的问题还没解决。。。

谢谢各位的关心,正在努力测试ing。。。。

终于找到了,原来是硬盘、蓝牙和wifi的LED指示灯的排线短路了。。。。屏幕问题还待解决。。。

屏幕问题也找到原因了,是显示屏老化。。。。外接后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4-12-12 22:09):
换了块屏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y46 y56显卡屏线有区别的 ati nv屏线不同的
,有好几种屏线

网友B:
索性把CPU给换了试试,之前就是人换个U就好的,屏线也是关注点

网友C:
你那个是LED还是LCD啊,LCD的灯管老化也会变红的啊

网友D:
频线和屏尝试换下。。。。频线拔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 y56显卡屏线有区别的 ati nv屏线不同的
,有好几种屏线

A卡的,换的原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性把CPU给换了试试,之前就是人换个U就好的,屏线也是关注点

都快崩溃了,再换U有点不值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LED还是LCD啊,LCD的灯管老化也会变红的啊

应该是LCD,但这是12年的机子啊,没道理这么崴吧。。。

网友:
我估计换屏也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线和屏尝试换下。。。。频线拔插下。。

没用,插拔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LED还是LCD啊,LCD的灯管老化也会变红的啊

不好意思记错了。。。是10年的机子。。。

网友E:
          既然你主板 和屏线都换过,那么找片测机屏试试下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

网友F:
屏上的问题吧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主板 和屏线都换过,那么找片测机屏试试下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

问题是没法找啊,离电脑城好几十公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上的问题吧 换个屏试试

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把CPU换了试试

网友G:
换了三四个板了,应该不是板问题了,    你外接是什么样的情况,  外接还是花屏的话,就不会是屏上部分问题了

网友H:
屏线,壳,显卡,北桥就这几个了

网友I:
是不是不能装集成主板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屏线,壳,显卡,北桥就这几个了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不能装集成主板的

双显卡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了三四个板了,应该不是板问题了,    你外接是什么样的情况,  外接还是花屏的话,就不会是屏上 ...

多谢提醒。。。果然是屏有问题。。。外接一个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LED还是LCD啊,LCD的灯管老化也会变红的啊

看来被你说中了。。。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吧

网友:
楼主入行多久了、

网友:
LCD的灯管老化也会变红的啊

网友:
本来就应试下屏幕

网友:
还得考虑CPU哦  这个是带集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从简到难嘛!但会一分钟机这个要考虑进去的话显卡更有可能

网友:
换灯管呀,这种红一般是灯管

网友:
屏幕红色灯管可能活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