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12-10):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一台联想D185WD显示器其它正常,但是总感觉背光太亮,导致图象有点模糊,调节亮度和对比度,背光有一点变化,换电源板和驱动板,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复位一下数据试试。有时候并不是背光出了问题,而是驱动板的配置数据异常造成的。也可以拆机,使用编程器清空24C16芯片中的数据。

网友:
建议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感觉不是背光问题,拿通用驱动板点屏吧,有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屏问题!图像淡,对比度不强,是吧?

网友:
用套版实验     如果还不行    就是屏问题

网友:
背光ADJ有无变化

网友:
逻辑板电路故障,检查逻辑板各电源电压。

网友:
我有个dell显示器屏幕发红,测试灯管坏了,换后屏幕还发红,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后,颜色正常了

网友:
回复出厂,不行再刷程序

网友:
刷MCU程序看看

网友:
逻辑板上有个可调电阻,是调VCOM的,试试看。

网友:
板子都换了,不是屏就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问题!图像淡,对比度不强,是吧?

就是,谢谢关注!

网友:
高压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了么

网友:
屏电路上有个可调电阻有的可能没有 调调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颜色淡,发白

网友:
可以先用通用板子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