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通病

楼主(2014-12-10):
最近遇见很多富士通的主板都没解决的故障。。就是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G41MXE第一次开机正常。使用也正常、关机之后再开就不触发。必须等很久。或者放电、。换过IO 晶振 南桥也换了。故障依旧。谐振电容这些也是换了的。。第二块P43AL-V。客户拿过来之前是不触发。后来换了开机芯片FOXONE之后就可以触发开机。使用也正常。单用了一天之后又不触发。换回原来的也可以触发。如此用一天之后又不行。好几片都是这些类似故障。真是难弄

网友:
此类故障很难查的

网友:
富士康的吧。

网友:
多发的故障都算通病

网友:
重点查COMS电路 吧。我以前遇到过没次要放电才能开机的板子,后查是COMS电路中的电容漏电导致的。你查查看

网友:
量量看COMS电池电量。不正常的话可以换个电池座子。前几天修到块板子也是COMS座子老化引起电压不正常,症状也是一会能开一会开不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过了。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