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主板装不来XP

楼主(2014-12-10):
L-IG41M 主板装不来XP 装XP系统 就报错 j 是什么问题啊 装WI7就可以 客户一定要装XP系统啊
主板

网友:
1、确认是G41芯片吗?
2、XP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重写下主引导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试试

网友:
装上系统的可以找我,我天天就在装系统,一班都能装上去,QQ316846667

网友:
如果是GOS版建议修复下引导。

网友:
应该模式改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先修复主引导 不行就换个镜像

网友:
换硬盘 ,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改过模式没?

网友:
最好是硬盘前面保留100M的隐藏分区 ,这样就不会出现j了 这是引导问题, 或者重建一下主引导。

网友:
改硬盘模式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重建一下引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