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G41M3挡3C 3A代码

楼主(2014-12-10):
  此板拿来是能显示 跑3C 3A 缺色,最初此板是可以进系统的!客户用刷子刷了一下就成这样子——
  现在缺色解决了,红绿蓝三根线有一根线中间掉了一个电感,换上后显示正常了但还是卡在3C 3A这个代码——我BIOS 刷了,南桥换了还是不行,用键盘都正常,就是进不去BIOS 大小写灯正常,网卡声卡拆了都不行!看看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讲讲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A:
3C代码查声卡工作条件及更换声卡芯片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C代码查声卡工作条件及更换声卡芯片试。

我声卡 网卡全拆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声卡 网卡全拆了还是一样的!

谢谢徐老师!果然是声卡块了!我现在装了一个好的上去可以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一看声卡是ALC662的心想有可能!我遇到过好多这个声卡好爱块!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