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的EC芯片里刷512KEC程序可以吗

楼主(2014-12-10):
1M的EC芯片里刷512KEC程序可以吗, 求助 感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以前有试过4m的BIOS芯片刷2m的BIOS!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  我试过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那以后我都用四M不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还有1M的呢。应该没问题吧。。把原本的备份好了不就好了。

网友:
不可以!11

网友:
要看机器,我有试过是成功了。但有的机器不行,像THINKPAD可能都要用原厂商的Bios品牌

网友:
应该是可以4M刷2M的我也试过的可以的

网友:
有些机子不行 基本都可以吧

网友:
这真的还没试过,我只知道都是拿一样的兆数去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