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152进水不开机、能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4-12-10):
机型:三星I9152  故障:进水手机,不开机。进水后,在手机店里,清洗过;用了一个多星期;就不开机了拆机。目测主板较为清新(图片忘记拍了),显然已经做了简单的清洗工作。说实在的,该机型修的不多,只能“理论”+“实操”来解决了。
  在超声波过2遍;烘干!加电,正常开机;装机再次测试,奇怪,按开机键,竟然电流没一点反映!(本想可以大功告成;看来“小鸡不好惹”)手机虽然不开机,但可以正常充电!同时按住下音量下键 + HOME键 + 电源键,等待3秒;还是没任何反映;看来刷机“望而却步”!搜索。网上搜到PDF图纸按图纸顺流而下,开机键1.71V;U404的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受ucp300控制
经测量:U404供电正常,OSC400正常,就是没有输出电压;要么U404坏掉,要么ucp300坏掉!!!看来理论上走到了“山重水复”没路可走了!得大换血了!整理了一下思路,不开机能充电;说明大件(指IC们)是好的;莫说ucp300坏掉啦 ,U404坏掉啦!肯定某一供电或控制部分出了岔子!于是乎,一部分一部分的查找;地毯式的搜索;最终问题锁定在电池触片的傍边的IC(U402)上;用电吹风对其加热后,马上就可以开机了;冷却后,有没一点反映了!用风枪好好的加焊;试机,正常开机!大功告成。

注:如果加热不管用的话,可把L402(U402旁边)拿掉,虽然加电(不开机时)稍微有点漏电;但开机后,待机很正常,图片供参考。

故障排除图,文件太大切割了,要全部下载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