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3-UCC

楼主(2014-12-10):
本人小小白,刚来讯维不久,看了好多修主板贴子学了不会经骓,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写出山来一起分享/如有不对地方希大家指教。
一块华擎N68-S3-UCC 按下电源开关未能开机但机箱电源指示灯亮了,主板风扇不转动 电源没电压输出,但短接绿线能正常跑码,小白我已以是不触发,查了不少资料 IO是W83627DHG-AC 本打算想换了它可是手上没有这个IO 无果突然想到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跑码,那我就顺着绿线查 果然绿线出来直接接到一个三析管,三极管一边接地一边接控制。

正常触发后控制脚有3.4V电压出来但绿线电压没有被拉低,果断判断些三析管坏,

位号Q34 看到型号是K72 旁边还有一只K72 位号Q58一起拆下测了一下,绿线这个三极管果然是坏的 从废旧主板上找到一个装上去,开机风扇转动 OK 修好了。修好后测了一下IO电压 通电67脚3.38V , 68脚电压3.39V ,72脚4.18V, 73脚4.18V  触发后的电压瞬间跳变了一下分别是67脚3.40V ,68脚电压3.41 ,72脚4.2V ,73脚4.2-3.95V左右

顺便拷了一份BIOS出来 希望有用的上的
拷机N68-S3 UCC P1.50

网友:
看起来有点乱,电压不是5V,怎么才4点多啊……

网友:
修主板这样子修不知道能搞到钱不

网友:
我也是小白学习了,看到你修好真开心,楼主分析的认真仔细

网友:
刚来讯维不久,看了好多修主板贴子学了不少经验 大家见笑了 再上一张图,这张是焊好后清洗干净了,这样看舒服多少。

网友A:
直接短接绿线,一般的板子是不跑码的

网友B:
楼主是用烙铁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烙铁焊的吧…?

嗯,是用烙铁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绿线,一般的板子是不跑码的

是呀!就这块板子故障而言,他直接短接绿线的同时,还应短接开机针时才可能跑码的。

网友:
思路不错,焊工不赖

网友:
修的不错,有点位图就更方便了

网友C:
很多看官迷茫在 短接绿黑 说不跑码的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大家知道 当绿线呗拉低后电源才会输出电压 而楼主正好是掐断了i/o那里的触发 直接短接 就OK  至于开机针那里 你短接一下就得撒开 对吧 不然开了机 4秒后就会关机 因为啥 开机针那里一样是 高低高电平  如果持续高电平 就会关机 持续低电平就会不开机  所以 开关针上 只是对 南桥一个开机信号而言  所以你不必去纠结 .

网友:
直接短接绿线,就使时序乱了

网友:
真棒!修好主板,顺便还备出BIOS,好习惯。

网友:
24针排插边上的那个20针的UCC开核芯片怎么没了?这可是华擎的拿手绝活,NV单桥板子能开核玩。

网友:
注意,此主板IO不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看官迷茫在 短接绿黑 说不跑码的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大家知道 当绿线呗拉低后电源才会输出电压 而楼主正 ...

大哥,我是新手。刚学修主板。看到你的回复,你说的真对,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