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开机两分钟掉电

楼主(2014-12-10):
联想G475AX开机两分钟掉电。。BIOS刷了。。温控小八脚换去还是一样两分钟掉电。。

网友:
你这样别人也帮不了你呀,,,,待机,各方面按维护顺序检修呀。。不是所有掉电都是BIOS,而且在现实维修中温控坏得并不多

网友:
看下铜管。  这个机器AMD的  桥非常容易坏  很垃圾的机器,

网友:
问题不够具体,掉电是在开机的什么状态下,是开机无显,还是开机有显,最好付带电流做参数。

网友:
开机电流0.9A进到桌面约50秒掉电

网友:
要说明白点。才能帮助你

网友:
不进系统会掉吗, 这BIOS里面也会掉吗, 在PE会掉吗,LZ还是在好好检查在发帖吧。

网友:
是高温还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
问题不够具体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是高温引起的,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查查温控看看,

网友:
在BIOS下也一样掉电。。供电电压正常无杂波。准备换个u看。。。。。。。

网友:
先排除散热!!!然后测主板的供电波形正常不,有发烫的MOS管没有……再看一下AMD的桥有通病没有……

网友:
修好了。。。是主线路漏电。。飞线OK

网友:
首先看是否高温 再看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什么主线路?

网友:
是电池充电电路的一条线板层漏电了。。3.3v变成1v。。。第一次碰到。。。

网友:
是不是桥坏啊

网友:
要有示波器比较好搞  对比温控信号 看看也许会发现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  把你试过的方法都写出来啊  要不我们说的你都做过  就不能很快帮你解决了

网友:
掉电后有没有高温的?能再次触发上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