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下风测温1376

楼主(2014-12-10):
请问一下,CF360下风口测温度,TIME灯亮时,SV显示1376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机器面板上面的测温线是装在上部仪表上面的,上部切换的时候能看到温度。下部是看不到的,空载的值。
无论你测试什么地方,都是看上部仪表SV窗口的温度。

网友A:
噢,谢谢版主解释,刚刚入手CF360,还不太会用,哈哈

网友:
测温线接的是上部控制器。只有在测温线断路时,才会显示1XXX度。

下部空着,所有会显示很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谢谢版主解释,刚刚入手CF360,还不太会用,哈哈

不会用可以加下我QQ2859580537.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谢谢版主解释,刚刚入手CF360,还不太会用,哈哈

有问题可以直接跟客服QQ联系,这样处理问题才比较及时、方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