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局部电路的实践与分析

楼主(2014-12-10):
三星 S19B300NW(LED) 直流14v供电  拿来时就说是屏坏了,但面板指示灯,背光管都不亮,是有意义研究一下开不了机的原因,不过实践之后会对些电路增加熟悉的。用ATX电源输出直流电压接入,如图 ,开不了机是由于RT8296AH后级无电压,焊除后在电感处误接入了12V造成小六脚和稳压管烧坏。清除小六脚和稳压管,接上ATX输出电源显示如后图。图实无RT8296AH,和小六脚(或不知道型号)也无所谓的,知道它们的作用就可以用芯片改(没有进行处理),图片标有转出电压。写个帖留记念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什么呢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把驱动板上的转换电压供电都拆了,外接ATX电源做什么?嫌体积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什么呢

RT8296AH损坏,造成后级没有供电,所以开不了机。小六脚与稳压管是在焊除RT8296AH后些它的转换输出级误接12V烧坏的。要修复此电路,可以用其他芯片改,只要在其他后级得到5V和3.3V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就这么简单,咋就看不明白呢。因屏是坏的,也没有RT8296,所以用其他芯片改造电路的情况没有落实。但是,图片不是划得很清楚吗?有图有说明,这条电路的基本通道都完了,还说看不明白。用ATX电源是试验给大家看的,它是14V供电好不好。倒数第二图中,的红橙线接入点想法得到5V和3V就行了,可以用电脑主板芯片改改看呀,一只芯片改造就省了RT8296和小六脚。谁遇到没有RT8296和小六脚的时候可以试改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驱动板上的转换电压供电都拆了,外接ATX电源做什么?嫌体积小吗?

是演示出来给大家参照,只要有红橙红的两个点电压正常,这部分的供电就算完了,当然是在整个供电的接口输入14伏后用其他芯片改造得到5V和3.3V。(原来)因5V是由RT8296得到,供电是14V,3.3V是由小六脚得——供电脚是5V。还不明白没勇气再说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市面上有12V转5V,3.3V的小板,外接一个12V适配器体积要小很多,下次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要是能说说哪两个芯片的供电 输出脚的具体位置 电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说说哪两个芯片的供电 输出脚的具体位置 电压就好了
小六脚的芯片,重要的有供电,输出,反馈控制),三个脚是接地的。小六脚的型号看不见了,见了估计也看不懂。RT8296的资料:

网友:
看了2遍 写的很好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