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5830i进水不读卡故障

楼主(2014-12-10):
一台三星5830i进水机,自己研究了半天,之前是断线的接好了,可以读卡,过一分钟就不行了。

换了一个座子也是一样,下载原厂图纸研究了半天。

借一下电压6.3v,可以了,希望各位同行少走点歪路

图纸奉上:

网友:
有图纸就查得轻松点,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那就是供电线路因为进水了,线路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