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无CPU电压

楼主(2014-12-10):
最新昂达H61N 6.0版本的通病。无CPU电压,电压IC是RT8859M+BO-EK.若测量无烧MOS管,测量一下8859旁边R60和R59这2个电阻。R60是200K的电阻,R59是160K左右电阻。一般都是R60电阻变质了。不要问我叫什么,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电阻坏了,呵呵,又一通病

网友:
红领巾----雷锋侠吗

网友:
多些楼主这样的人就好了

网友:
R60   R59 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吗,因为没见过实物和图纸,这两个电阻如何引起问题的

网友:
想问下楼主,我的主板也是ONDA H61无CPU供电,按你说的,测R60为218K阻值,R59为162K正常吗?

网友:
h61电阻也会坏啊

网友:
到迅维逛论坛天天有收获,积累维修经验,下载维修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R60电阻变质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2016-07-08):
这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过内存,刷bios也不行!

网友:
有一通病又说UP0109P八个脚旁边有个R2电阻用两个5.6K代,可是没有找见R2电阻。

网友:
确定是通病吗?那两个电阻是电源IC的供电吗?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没弄好

网友:
昂达H61V开机转一下又停又转一下,检查R60有220K,R59吹不见了,找个150K上去,R60用200K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2016-09-05):
这两电阻连接RT8859的49和50脚

网友:
供电 开启 都有 ,R60 电阻拆下阻值220K   ,  抱着换换的态度  ,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