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进系统当机

楼主(2014-12-10):
               hp dv5 进系统当机,intel 独立的机器,光驱和u盘都不能启动,拆掉原机的硬盘光驱裸板也不能进PE。显示完logo后一个光标就死掉了, 刷过bios,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
  F10能进bios

网友:
刷备份的bios 应该是bios的问题 hp的bios 带efi  刷分离的不行

网友:
   我再多找几个bios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