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步步高X3T故障不充电更换IC都无法解决引发的思路

楼主(2014-12-10):
本人最近接到多台步步高X3T,故障是不充电,换了尾插、尾插小板排线,换充电IC都不能解决故障,提示是“充电显示充电故障请联系售后”,经过一整天的研究终于研究出搞定这些故障的方法,多台故障机完美修复,现将维修思路和方法分享给大家。

步步高X3T充电异常,充不进电,换过尾插和小板无效的维修思路和方法:

步步高X3T故障不充电更换IC都无法解决引发的思路

步步高X3T故障不充电更换IC都无法解决引发的思路

1:用烙铁补焊图片中主板上的电池连接座(正负极和检测三脚都补焊一遍)
2:如无效再补焊手机电池的连接座,并且电池的正负极卡扣弹片用刀片挑下(方法和诺基亚卡扣电池一样,大家都懂的),通过这几步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搞定了,除非你的机器是主板问题,我碰到的都是这个问题!
3维修原理:我想应该是电池和主板卡扣的接触不良,阻值过大,造成充电不良,充不进电。

网友:
有钻研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A:
电池和主板卡扣的接触不良,阻值过大,造成充电不良,充不进电,但放电却可以吗?

网友:
直接用稳压电源试机一天就行了,搞这么多东西,LZ沒有稳压电源?

网友:
小问题很难被发现,楼主心细

网友:
楼主  值得鼓励

网友:
自然使用发生的概率不大,除非摔的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主板卡扣的接触不良,阻值过大,造成充电不良,充不进电,但放电却可以吗?

手机电池放电主要是通过电池正负极与机器背面铜片接触点来进行的,当铜片正负级测试点之间阻值变大也会影响电池工作正常放电,这里放电应该不受影响。

网友(2018-10-30):
就是电池检测脚接触不良了呗?这算是这机子的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