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500大机器不加电

楼主(2014-12-10):
DELL M6500    板号DA0XM2
把BIOS电池拔掉放电,同时把开机板也拔掉,这样插电可以自动上电,可以关机,关机再开开不了;开机板插上的话,不能自动上电,按开机按钮也上不电,刷过BIOS 开机按钮也没坏,加焊了EC 和 I/O,有时候就一切正常开关机,插不插开机板的区别在 EC E5028 B18脚    PWR_BTN_BD_DET#,插上开机板这个引脚接地,拔掉不接地,按理说插上接地是正常啊,为什么就开不了机呢,拔掉反而能自动加电
I/O 是MEC5045

网友:
加热一下桥看看

网友:
        不要插开关板,直接在主板上短开机脚有没有试过? 怀疑开关板有问题

网友:
桥也加焊过了,EC I/O都焊过了,拔掉开关板,按开机按钮也不开机,只能拔CMOS电池拔掉开关板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