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更换液晶触摸屏导致信号弱、信号跳水故障

楼主(2014-12-10):
开始换的组装液晶谁知道换了信号极差,经常无服务以为是边框导致的,于是把红色圈内的削掉并加以绝缘。谁知道一样。有的说要原装屏,于是又去更换了一个原装屏开始信号满的,拿回来装上,谁知道还是一样的,脑袋蒙的撞墙还是没有灵感,郁闷之极。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发现假焊天线座谁知道焊洛铁一下去就断了。

于是怀疑是这里断了。用镊子夹住天线哪里信号一下子出来了,于是知道哪里问题了。

用铜丝接信号不是很强,试了这类的线传输比较强的线比较好。信号基本是满的偶尔3完美解决(搞好过后居然送话有回音,换的时候把一颗0.32k的电阻搞掉了买了个排线太贵了85大洋啊 ,接上去就OK了。

自己换其他的线也可以只要信号强就可以了,尽量不要细铜丝,如果细铜丝信号好随便吧。 如果以上均测试了那么就可能主板问题或是天线连接线的问题了飞线试试。

网友:
经常看见无缘无故信号弱的,楼主细心

网友:
用铜丝接信号不是很强,是因为是单股的,高频信号需要多股铜线传输较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不少啊,收藏

网友:
小米3的手机好拆吗。触摸板怎么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