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同学之暗屏维修

楼主(2014-12-10):
2014年12月10日:外面吹这大风天气还是冷,忽然间一辆五菱宏光刹在了店门口,谈笑间进来的原来是高中的老同学~
还是切入正题吧 这是台联想的Z465AP同学说是开不了机了 ,打开机器确实是没什么图像显示,但是还是逃不过我的火眼哈哈,其实机器是显示了的只是液晶上面没有背光而图像时有的所以看不见图像这种情况只需要强光手电筒一枚便可看见里面的精彩了,不废话了请看图:

这是屏接口的电路图此图有4个重要信号 +INVPWR_B+,_LCDVDD_CONN,INVT_PWM_R,DISPOFF#分别是背光电源,屏供电,亮度调节,背光开启。相信此屏要正常显示必须要有这四个条件。实测背光电源19V,屏供电3.3V,亮度调节0,背光开启0.终于露出马脚了开来凶手是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了。

从上图看出背光开启时有3VS通过电阻上拉的来,同时他也受控于BKOFF#这个信号加入这个信号为低电平那么背光开启会顺这个稳压二极管流向低电平哪一方,实测3VS电压有些偏低。现在拆机整机发现EC一脚明显有进水的痕迹已经腐蚀,拆掉EC

明显看到32往左数第6.7.8脚被腐蚀断掉了

这三个脚位分别是 亮度调节断掉了,EC_FAN_PWM,ACOFF。此处大家疑问了 那为什么背光会是0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背光信号是有+3VS提供的而EC_FAN_PWM也是有+3VS提供的 而ACOFF是一个低电平的信号 此处进水等于是拉低了电平所以才导致3VS电压偏低 和 背光无输出 亮度调节没有。既然问题找到了 处理好焊盘 补好线上机 完美亮机 并通知老同学拿机器。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暗屏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暗屏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呵呵,还是理论指引线路好

网友:
说到Z465,还以为是桥问题呢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只要找到屏供电几个点就好修

网友:
ec进水导致的      楼主理论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