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cpu供电芯片型号求助啊

楼主(2014-12-10):
接手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进水机,拆开后cpu供电芯片坏,供电上管坏一个,cpu供电芯片已经烧糊了,看不清楚型号,就在论坛找了个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 图纸型号是ncp6132a,就在网上订了两个,换上之后,通电烧cpu座子旁边的330电容,上电前已测试了,保证没短路,开始以为电容坏了一个,就换了一个,加点,旁边的330电容也坏了,感觉cpu供电芯片型号不对,拆下通电,不短路了,求大神帮我找下,这个板子的cpu供电芯片什么型号  板号:rev:1.0       QIWG5_G6_G9   LA-7981P    下边还有日期2012-01-17的板子     声明下在论坛里按这个板号找的图纸对应着找到的这个芯片换上不行,是不是芯片型号不对 求助啊

网友:
图纸上应该是对的啊

网友:
不是图纸型号是ncp6132a  是按着图纸找到这个cpu供电芯片是ncp6132a

网友:
     芯片没有错,就是这个,你查下还有其他什么烧掉了的没有

网友:
我按着图纸找别的芯片,图纸上的型号和主板上的型号就不一样,感觉还是芯片型号不对

网友:
芯片型号没错  是你没找到短路源头  是不是低管 坏了 或是有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要保证各引脚都焊好,再换个试试、

网友:
肯定是焊虚了

网友:
要不没换好,要不是芯片周边其它问题导致芯片烧坏,

网友(2015-01-10):
手上有个板子,芯片型号是对的

网友:
太厉害了,桥坏了

网友:
还有小件腐蚀吧

网友:
有其它东西坏吧